楼主(2022-06-19):
接修一台HLP-A 3.7KW变频器。面板显示正常。但启动不了。修改启动方式,使用面板启动及端子启动,都不行。无法启动,也没有报错。
恢复出厂设置,故障依旧。象死机状态,但参数可以修改。请问哪位大师遇到过类似故障?

楼主:
现在判断问题出现在CPU板上,换块板子就好了。但不知道CPU板哪里有问题?

楼主:
被这个故障搞得头有点大。看来只能换CPU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