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讯可以在变频器面板上显示频率么

楼主(2022-06-19):
plc与变频器通讯可以在变频器面板上显示频率么
如果可以 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变频器面板本来就可以显示频率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和PLC通过485通讯后 不显示频率了

网友A:
面板现在显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显示了 刚才是因为只通讯了 没有运行频率
非常感谢

网友B:
我以为是控制面板只能显示运行频率

网友C:
面板本来就可以设置显示运行频率,你说通讯后不能显示频率,具体哪个牌子啊

网友A:
常用的变频器可以通过参数设定显示设定频率、输出频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等,这个与通讯一般是不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