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0):
手上两个plc,一个美版,一个cn国产,用兼容电缆分别连接,美版无异常,但cn国产一连电脑继电器就频繁动作,不连电脑暂时正常,这个国产以前修过,换了l5973d电源芯片及继电器线圈公共回路电容,贴片电容不是原样的,另外通讯接口的排阻也换了同规格的现在不知道是没用原装编程电缆还是有其它元件有问题,请碰到同样问题的老师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说了半天 什么plc?

网友B:
没猜错应该是200

网友C:
PLC有没有命令继电器动作?
这个情况换更电缆试试or换个PLC试试,一试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有没有命令继电器动作?
这个情况换更电缆试试or换个PLC试试,一试便知
换了plc 200,没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有没有命令继电器动作?
这个情况换更电缆试试or换个PLC试试,一试便知
换了plc 200,没这种故障现象
PLC电源部分老了

网友D:
200暂时没遇到过这,这边接触的就是国产的

楼主:
昨天好的,今天又来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