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0):
我现在使用2个8线增量编码器只取2线(A和B)做信号使用, 由于是增量编码器所以设备不能断电一断电编码器就无法记忆位置, 网上找了不少有关绝对编码器的资料但输出方式和增量的不一样, 请问了解的大神是否有建议呢?

网友A:
绝对编码器一般走通讯输出的多,与增量型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如果能保证断电期间机械不动作,PLC使用断电记忆区

网友C:
可以上电走零位 校准位置

网友D:
用绝对值编码器需要改PLC控制系统(主要是加通讯口),所以你看了资料还得结合自己的电控系统架构做技改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