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0):
使用西门子S7-200 SMART控制调节阀,客户要求增加调节阀开度显示
有没有简单的一个指令或FB来完成?

网友A:
不就是一个工程量转换的程序

网友B:
比例阀?还是电控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一个工程量转换的程序
是的,在软件里没找到S_ITR/S_RT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阀?还是电控阀
4-20mA调节阀

网友C:
用这个就可以实现AI转换

网友D:
既然都用模拟量控制阀门了,就把那模拟量在屏上给显示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就可以实现AI转换
收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都用模拟量控制阀门了,就把那模拟量在屏上给显示出来吧
不能直观阀门开启量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一款执行器是带阀门开关状态的,你可以淘宝搜一下执行器就出来了,国产的,信号可以支持4----20ma,前段时间要用风阀,刚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款执行器是带阀门开关状态的,你可以淘宝搜一下执行器就出来了,国产的,信号可以支持4----20ma,前段时间要用风阀,刚好找到
要在屏上有显示

网友E: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software/library/scale_library/analog_scaling.htm
去上面网址下载图片中的库文件,添加到软件的库内,你就可以找到S_ITR/S_RTI的转换指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使用中遇到不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