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0):
DCS控制变频器启停和频率,启停正常,模拟量给定频率出现频率波动很大。波动范围在1HZ左右,用万用表测量模拟量信号波动很小,但是接入变频器后运行频率就是波动很大,求大神们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可以设置变频器的模拟输入滤波器试试,即加大滤波时间。

网友B:
换一个变频测试来判断是不是变频问题,毕竟你都说了模拟量的信号只有很小的偏差啊

网友C:
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在变频器侧安装信号隔离栅解决

楼主(2022-07-25):
回复 网友A:
加完滤波时间效果不太明显,然后串联一个磁珠效果挺好的。磁珠的作用大神们有没有比较了解的,我只知道磁珠可以抑制高频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隔离栅试过,加上去后就好了。隔离栅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了个变频器还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