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故障,设备放了几个月,开机就报警,从新下载空程序也不行,是PLC硬件有问题了?

楼主(2022-06-20):
设备放了几个月,开机就报警,从新下载空程序也不行,是PLC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A:
先清空PLC,再下载个空程序试下;

网友B:
电池灯亮了电池没电了

网友C:
图片显示电池故障,是否由于电池没电后又长期断电造成程序丢失啊,FX2N我就见的多了,但这个3U的还没遇到过,换电池后重新灌程序吧,一般都是可以恢复的,这段时间处理了3u的不少硬件故障,主要是电源板,IO 板,也发现了很多的原来的装机的电源板都没有三菱的那个标示的,有点怪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恭喜楼主,碰到高仿了,哈哈!听别人说,中山某些地方仿造很专业

网友E:
我也看到电池报警了,先换电池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