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海华腾V5-H锁码

楼主(2022-06-20):
蓝海华腾V5-H,被锁码了,参数不能调整,谁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这个最好问厂家或者超级密码看看能不能操作

网友B:
上次我也碰到过,厂家说没有超级密码,也有可能不给,反正试了半天没解出来,果断更换,一个变频器能有多少技术含量?

楼主:
这个变频器是特殊型号 吧,是不是更换存储器就可以?

网友C:
查看一下有没有存储芯片,读一个没密码的芯片,写入到变频器中试试。

网友D:
万能密码厂家是不会公开的;

网友E:
以前进了一批台达的变频器其中一台上点就报警,经销商派了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全程电话指导就用到了厂家密码,原来是400V的使用环境写入的是220V,改写后正常。所以变频器的CPU板在一定的功率区间都是通用的只是输入的具体参数像功率电流电压对应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E:
问题是这个蓝海华腾的机子,锁机后全部操作都进行不了的,这个才是最麻烦的,做维护的如果你只能换机

楼主:
这种状态是不是就是锁码了?

网友F(2023-12-14):
回复 楼主:
解锁教程

网友F:
回复 网友F:
此图

网友F:
回复 网友F: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