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这是什么丝口?

楼主(2022-06-20):
各位大神。弱弱的问一下,这是什么丝口?G1/4吗?谢谢

网友A:
1/4npt?

网友B:
看看配件选型手册吧,上面写的很清楚

楼主:
日本PT1/4.锥度管螺纹,牙型角为55度,锥度为1:16.相当于国标R系列密封管螺纹.德国的NPT1/4也是锥度管螺纹,牙型角为60度,也是美国标准.
G1/4英制非密封管螺纹基本直径:大径为13.157中径为12.301小径11.445中径公差:内螺纹下偏差为0上偏差为+0.125;外螺纹上偏差为0下偏差A级为-0.125、B级为-0.250小径公差:内螺纹下偏差为0上偏差为+0.445;外螺纹上偏差为0,下偏差为-0.250.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配件选型手册吧,上面写的很清楚
谢谢。按型号官网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npt?
谢谢。npt1/4?吗还是G1/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npt?
谢谢。npt1/4?吗还是G1/4
口是越来越小,像锥的,是NPT,口是平行的是G.一般G要带垫密封.

网友A:
按参数,上面那个应该是1/2的.
晕,工控这个图标正好挡住参数.P是NPT1/2,G是G1/2.

楼主:
谢谢。这么用心!我咋晚也查了,对不上。根据卡尺接近1/4。因为卡尺测13mm左右。1/2是20mm。所以搞不清楚了。

网友C:
是二分的。

网友D:
2分,鉴定完毕

网友E:
根据你卡出来的尺寸肯定是1/4牙,至于是NPT还是G,你量一下螺纹的两头直径是不是一样大,如果一样大就是G

如果靠表那头大,最外面的小,那就是NPT,因为NPT是锥形螺纹(1:16的锥度)

最后个人经验就是G1/4牙。

网友F:
楼主,螺纹你用卡尺量内螺纹的小径,再量外螺纹的大径,最后量外螺纹的牙距,对照公英制螺纹的标准,一目了然,这方法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非标螺纹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快速鉴定,快保存起来!

网友G:
首先看密封形式,如果是平面密封,肯定能确定是直螺纹(国标);如果是螺纹密封,考虑美制NPT螺纹和英制G螺纹,用螺纹规或直接用游标卡尺量小径、中经、大径查表确定。另外注意粗牙和细牙;至于美制螺纹和英制螺纹楼上都详细描述了。配接头也是一项技术活。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为你们点赞

网友H:
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

网友B:
如果你不想看手册,这么算吧,1英寸就算25.4,管牙都是按照英寸算的,铁水管是按照内径算,DN--,举个例子,DN25就是平时所讲的1寸管,国产气动配件手册一般商家都是免费送的,有兴趣就可以找商家要就可以了,平时用起来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