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0):
本公司西门子中压变频器在生产过程中主柜B相炸机两次,修复后可以正常使用15天后B相IGBT短路损坏,求大师分析指点

网友A:
1  电机B相电缆对地绝缘需要测一下
2  B相 触发板可否更换一下
3  是B相上下桥臂都短路了吗?

网友B:
第一,炸模块要查触发电路,不能及时关断那边有导通了等于电源短路。
第二,把其他相的模块移到该相,排除新购模块质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B相上的所有器件都从另一台电机变频器上移过来了,运行2周后还是B相模块短路,安装后母线使用24V低压测试,U/V/W之间的电压平衡,母线上550V电压,用台小电机测试,三相电压也非常平衡,相间无直流成分,各触发电路应该正常,模块不存在漏电,三相上的IGBT模块是否要求同批次,参数一致性要高,存在点差异是否会引起触发导通不平衡,短时间可以运行,时间长了就会炸机,另外电机及电机线对地18MΩ,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次是下桥两个模块一起短路,另一次是上桥和下桥各短路一个,C相上的模块是新购的,没有损坏,是否存在C相的模块质量不好,造成B相短路,触发板是另一台好变频器上换上的

网友C:
互感器电流检测都查过了吗?

网友D:
谈谈我的看法:能正常运行15天,说明第一次的检修是成功的, 和完善的,基本上不会存在什么后患。若有问题,恐怕连运行三个小时也过不了关。
两次均为B相模块炸机的可能,一是如上所说,查电机该相绕组;查B相模块连接线;查电机电缆。还有一个原因,所换模块也许恰好有缺陷,导致二次损坏的巧合出现。

网友E:
B相4个模块是全部炸了吗?画个图展示一下B相4个模块的连接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咸老师的回答,已联系西门子工程师现场查看,解释是IGBT模块要求一致性高,四个模块要一起换,同型号的模块有版本不同,频率不一样,要正规渠道购买,不能贪小便宜吃大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低频运转,电压电流是不平衡的,没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