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ep7怎么了。

楼主(2022-06-20):
版主师傅。麻烦你看看我的STEP7怎么回事。刚刚装好的时候能用几天,然后就出现这种提示。系统w11的。一直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A:
有没有杀毒软件或安全卫士之类的,可能是误删了重要文件。

网友B:
我感觉是以前的注册表没有删干净!重新做个系统试试~ 或者有能力找到注册表文件的话,重新拷贝下

网友C:
卸载了重新装一下呗,要是不行,那只有重装系统了!或者做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安装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D:
西门家的软件安装就没有不恶心的,又大又麻烦比亲爹还难伺候动不动报错,安装之前要把杀毒全关还有注册表的一个那啥给删了

楼主:
师傅们,卸载重装过还是那样。w7上到正常使用,重装系统也没有用。搞不懂了。

网友E(2022-07-20):
你看看官方公布的软件对电脑系统的支持  可能不支持win11

网友F:
Win11就不要装了,装了也会出现不可意想的错误,都不看官方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