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1):
如果调试好的真空发生器,然后突然之间就不好使了,点输出没有反应,然后强给24V,又好使了,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很多啊,不知你具体哪个型号,纯机械的,一般很少出问题,除非你的供气控制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然后强给24V,又好使了

这么明显的故障还要问?

网友C:
给电能用,说明真空发生器本体没问题,查控制回路为什么没有24V啊。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E:
很明显,控制回路有问题

网友F(2022-07-24):
查控制回路为什么没有24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