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1):
我买了一台台达C2000的变频器,准备做一个压缩空气的恒压控制,我的PLC是西门子的,然后买了一张台达的CMC-PN01的通讯卡,就想用通讯控制变频器,现在问题现象是PLC按照变频器报文写不进去参数,只有在变频器关机重启的一瞬间可以写进去一次,后面就再也改不了参数了!诸位大神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A:
不行就走模拟量呗

网友B:
查了一下CMC-PN01是PROFINET的,估计用到的很少

其实不加这个,走MODBUS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C:
CMC-PN01有两个指示灯:POWER LED和LINK LED。POWER LED用来显示CMC-PN01的工作电源是否正常,LINK LED用来显示CMC-PN01的通讯连接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D:
只有在变频器关机重启的一瞬间可以写进去一次

这样的描述咱不能理解

网友E:
不用plc也一样可爱恒压控制的啊 压力传感器加变频器可以实现

网友F:
你写的具体参数有哪些?是否变频器处于了“运行”状态?你用Delta VFDSoft软件通过MODBUS在相同的工况下看能不能写入相同的参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只有在变频器关机重启的一瞬间可以写进去一次

这样的描述咱不能理解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A品牌与B品牌以太网 modbus tcp通讯,A读写B中的寄存器,B品牌重启后,在A的通讯管理器中看到,

通讯成功计数1次,然后错误计数一直累加,A的寄存器初始数值写到B成功,然后更改A中寄存器数值,B无反应;

最终,升级了B品牌固件解决的,另,A品牌已经用过很多了,B品牌初次使用,所以确定问题出在B品牌

网友D:
回复 网友G:
你没试试,A,B上电5分钟后,A再发命令给B 看看结果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一开始的程序,上电就读取,有通讯故障复位处理;之后改成手动触发通讯,现象是一样的,最终发现,只有B重启后能通讯成功一次;这个5分钟后开始通讯,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变频器上电要自检,你不等它自检完就命令它?

能通一次就能通n次,除非你改变了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