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1):
伺服经常出现位置不准,电机线,信号线都是屏蔽线,也加了滤波器,地线也接了,还是出现位置不准,各位大佬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上位机是什么?屏蔽线是单端接地还是双端接地?机械机构是否有间隙?你这么简单的说很难判断原因在哪里…

网友B:
脉冲控制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走脉冲的,位置不准,伺服没有报警;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B:
你说你都用了屏蔽线..接地也接了..还不准..那真就玄学了...
你说的不准是怎么个不准?是每次回零是准的...然后发定长的脉冲之后走的位置不准?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变频器跟伺服放在一个小柜子里...变频对发脉冲的线产生了影响
最后是把脉冲线换成了双绞屏蔽线..就好了..不然伺服一直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