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模拟量输入

楼主(2022-06-21):
师傅们,请教一下大家,我用pt100传感器和plc进行串囗通讯时在程序里读的数值怎么会是这样?用串口调试软件读的也是这样,但用plc模拟量输入读的值就是正确的,怎么会事?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请检查传感器的地址是否正确,数据类型是否一样。最好传感器信号与说明书也提供一下。

楼主:
传感器就普通pt100传感器,地址是用的模拟量转485模块地址

网友B:
先按示例用电脑软件调通

网友C:
你妹选浮点吧 数据类型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