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2):
实在看不太清型号,想换也找不到,请熟悉的大佬帮忙指点下,谢谢
plc上的i/o板q1,q2的电源驱动元件,通电后这两个继电器频繁动作,用万用表两表笔搭L+及q1q2输出端子这两个继电器会有动作,测这两个元件引脚,左边元件左侧两脚不通,右边元件0.8v导通,电路板线路外观无连接其它元件,反面穿孔靠近通讯线路接近cpu板,暂时无法测其它元件,所以考虑换掉试一下,如果没法更换就考虑拿掉通电再试了。

网友A:
这二个贴片元件确定有问题吗?根据电路走向画一个电路图,再分析电路就能确定是什么元件,根据图片应该是丝印1C,在淘宝网上搜索 贴片  6脚 丝印1C,应该是(BC847S 丝印1C SOT-363 NPN 贴片三极管 45V 100mA 6脚),再综合确定是什么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二个贴片元件确定有问题吗?根据电路走向画一个电路图,再分析电路就能确定是什么元件,根据图片应该是丝印1C,在淘宝网上搜索 贴片  6脚 丝印1C,应该是(BC847S 丝印1C SOT-363 NPN 贴片三极管 45V 100mA 6脚),再综合确定是什么元件,
plc上的i/o板q1,q2的电源驱动元件,通电后这两个继电器频繁动作,用万用表两表笔搭L+及q1q2输出端子这两个继电器会有动作,测这两个元件引脚,左边元件左侧两脚不通,右边元件0.8v导通,电路板线路外观无连接其它元件,反面穿孔靠近通讯线路接近cpu板,暂时无法测其它元件,所以考虑换掉试一下,如果没法更换就考虑拿掉通电再试了。

网友B:
我认为可能是光电隔离,一般加在对外驱动的前级。

网友A:
plc上的i/o板q1,q2的电源驱动元件,通电后这两个继电器频繁动作,用万用表两表笔搭L+及q1q2输出端子这两个继电器会有动作,测这两个元件引脚,左边元件左侧两脚不通,右边元件0.8v导通,电路板线路外观无连接其它元件,反面穿孔靠近通讯线路接近cpu板,暂时无法测其它元件,所以考虑换掉试一下,如果没法更换就考虑拿掉通电再试了。
把这二个元件从电路板取下来是不是双二极管(NPN)我再发一个资料对比一下!

网友C:
个人倾向二极管。还是要想招看到型号为妙,有没有一样型号的plc拆开看看?

网友D:
比较器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上的i/o板q1,q2的电源驱动元件,通电后这两个继电器频繁动作,用万用表两表笔搭L+及q1q2输出端子这两个继电器会有动作,测这两个元件引脚,左边元件左侧两脚不通,右边元件0.8v导通,电路板线路外观无连接其它元件,反面穿孔靠近通讯线路接近cpu板,暂时无法测其它元件,所以考虑换掉试一下,如果没法更换就考虑拿掉通电再试了。
把这二个元件从电路板取下来是不是双二极管(NPN)我再发一个资料对比一下!
看外型跟plc元件一样,但它的前级是三级管啊,你看我发的图红圈中部分,测量时下方左边两脚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倾向二极管。还是要想招看到型号为妙,有没有一样型号的plc拆开看看?
没有啊,就一个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这二个贴片元件拆下来对比一下!这二个不可能同时损坏,从第二张图片看,应该是驱动前极放大三极管,搞维修的就是拆和装!!

楼主:
太小了测试不了??,已经装回去了,元件前端直接接24v,更换y电容明显继电器频繁动作小了,但还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