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两种漏电保护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6-22):
都是100a四线,一个大一点便宜,一个小一点贵,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分断能力相差很大的

网友B:
自己看介绍

网友C:
参数的差别还是有点大的

网友D:
工业电器,接了地线漏保让你好看~~~~~~~

网友E:
两种都有用,但价格还没关心过,老板买哪个就装那个

网友F:
我们设备都装的是DZ47LE-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