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求助下,大家在工厂里测量电线好坏怎么做的?(20220622)

楼主(2022-06-22):
大家测量电线的通断,虚接,短路粘连,都什么标准,用万用表什么档位,阻值范围多少?电机测量用什么档位,标准多少阻值?

网友A:
通断二极管挡。我的是数字表。小功率电机使用200电阻档,能测量电机相间平衡。测量对地用兆欧表。

网友B:
大家测量电线的通断,虚接,短路粘连,都什么标准,用万用表什么档位,阻值范围多少?
通断档
电机测量用什么档位,标准多少阻值?
测断路一般200档,测短路摇表。

网友C:
虚接按照正常方式是测不出来的,一般是怀疑的地方拉一下,同时检测,测量一般是用蜂鸣档,有声音就算通

网友D:
测导线用蜂鸣器档位,测线圈负载用电阻档。
要看测量对象啊,比如大功率三相马达线圈用小阻值档位,测量变压器初级绕组和测量单相风扇马达线圈就用大阻值档位啊。

网友E:
一般的虚断(中间可能只有一两根铜丝还是好的),虚接(松动),都不是很好测量处理啊的;通电后,如果是虚接的话,电压会测量的出来

网友F(2023-10-10):
可以用电流检测器,实时在线检测,输出信号接PLC IO 。
1 先要知道电线正常电流是多少? 电流类型是交流还是直流
2 然后选择对应的开关量电流检测器规格型号。当电流低于额定值或者为0 则判断为断线。
直流选择LC41,电流范围从1ma 到500A 都有。 交流的选择LC22 LC27 电流范围从1ma到500A

网友F:
大的电流 可以选 LC43D(交直流) ,LC25(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