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允许工作温度

楼主(2022-06-22):
37千瓦电机,绝缘材料F级,电机运行时外壳温度不能超过多少?

网友A:
F级的温升是155度!理论上是环境温度+155度,环境温度20度+155=175度

楼主:
我们这环境温度是40℃,难道外壳超过195℃也没有问题?电机工作制是S3

网友B:
F级绝缘材料的允许温度是155度(并非温升)!保险起见电机内部的绝缘材料允许温度应≤145度,当环境温度40度,此时的允许温升=105度。

以上是电机内部的温度,电机外表的温度肯定<145度,个人估计大概在100度。

网友C:
这个权威的解释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F级绝缘材料的允许温度是155度(并非温升)!保险起见电机内部的绝缘材料允许温度应≤145度,当环境温度40度,此时的允许温升=105度。

以上是电机内部的温度,电机外表的温度肯定<145度,个人估计大概在100度。

非常感谢。用数据说话。专业。

网友D:
轴承的温度是低于绝缘材料温度的,普通电机温度超过70度润滑脂就会逐渐干枯

网友E:
虽然材料可以做到耐高温,但长期高温的话,要么选型存在问题,要么工况不良,总要解决的,电机不是飞机发动机,干嘛让他一直高温工作

网友B:
电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那是没办法的,比如:阿特拉斯螺杆式空压机,电机就安装在箱体内,箱内温度相当高,电机的外表烫手(手摸最长时间也只能不超过2秒),其电机就是采用F级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那是没办法的,比如:阿特拉斯螺杆式空压机,电机就安装在箱体内,箱内温度相当高,电机的外表烫手(手摸最长时间也只能不超过2秒),其电机就是采用F级绝缘。
和我们这空压机差不多。我们这是变频的。132千瓦

网友E:
我的空压机是22千瓦的,里面电机没有很高的温度啊,不超过60度的,去年限电时候,电压不稳定,电压低到340,电机运行速度不够稳定时候电压也不会超过60度,不过我另外搞个风扇给电机降温后温度还会可以降

网友F:
3楼正确。先搞清温升还是温度,内部还是表面。外部100度左右能承受,具体看过热时间的长短而定。

网友G:
理论可以温度很高,摸着烫手时,虽然可以用。但也要采取降温了,否则电机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