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2):
松香和焊锡膏在使用时有何区别,大家使用电烙铁焊接时都用哪一个?

网友A:
白猴60度Φ0.8~1,
铜铜焊接,
要什么松香和焊锡膏。

网友B:
  使用电烙铁焊接电路板只能用松香,不能用焊锡膏,因为焊锡膏有腐蚀性,一是会腐蚀,二是腐蚀物质还具有导电性会造成短路漏电的故障。只有在焊接大的金属件才用焊锡膏。

网友C:
一般不用焊锡膏,只用松香,变色太深的都不用,为了就是保证焊点饱满没虚焊

网友D:
焊丝不是都带松香?

网友E:
反正我用的都是带点松香的焊锡丝

网友F:
我都是用带松香芯的焊锡丝,很方便…

网友G:
用修手机的焊油 还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用带松香芯的焊锡丝,很方便…
可能我买的不好,焊丝不给力

网友H:
一般松香就够用了

网友C:
焊丝的确是带有松香的,但如果电烙铁使用时间长了,电烙铁的头就会氧化,这个时候肯定要用松香来洗,然后再上焊锡做保护,电路板上焊接电子元件,好松香,好焊丝和一个好的电烙铁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I:
好的焊丝,中空的焊锡里面会填充有松香的啊,垃圾焊丝没有松香的话赶紧扔了换啊

网友J:
焊丝自带的松香就可以了,修手机用的焊膏也很好用,流动性好没腐蚀

网友K:
焊接导线时,我一般是,用松香沁入导线内,在上锡,非常牢固焊点圆滑.焊锡膏带腐蚀性,尽量不用!
焊锡选低温的,贵一点的,只要用到烙铁外加松香必不可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焊接导线时,我一般是,用松香沁入导线内,在上锡,非常牢固焊点圆滑.焊锡膏带腐蚀性,尽量不用!
焊锡选低温的,贵一点的,只要用到烙铁外加松香必不可少!
确实是这样。个人认为松香挺好。

网友L(2022-07-29):
现在都行,效率上说焊锡膏好快不讲成本的话好点免洗的焊锡膏比松香好用,松香有毒的现在为了小命都快淘汰了助焊剂焊锡膏有无毒环保的就是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