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2):
B2 1,5Kw的伺服,运行模式是位置和转矩混合模式,在位置模式的时候,经常会报错AL08,控制器是PLC,最高输出频率200K,实际应用中最快80K,伺服驱动器最大可接受4Mpps的脉冲,远没有超过输入频率。报错都是在位置模式的情况下发生,发生频率没有规律。
请教各位老铁,要从哪里排查?

网友A:
降低频率试下,4Mpps是差分输出的脉冲,集极开路最大上限一样是200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回复。脉冲频率降低了也是一样。

网友B:
没有配置电机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