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2):
在使用S_ITR时遇到一点小问题
AIW48是液体深度采集的模拟量
AQW48是液体进口调节阀
第一段程序没问题

问题出在第二段
客户要求屏上能提示调节阀的开度
本想直接这样处理,结果错误。(一直这样处理)
最后,这样解决了

这个VW还是试出来的,别说为啥没翻开手册---像天书

是不是可以这样,还待前方反馈

网友A:
前面PID输出就应该使用VW48
实际输出可以MOVW VW48 AQW48

网友B:
使用AQW作输入,感觉怪怪的!

楼主:
类似直接使用AQW的应用以前很正常,可能西家不允许罢了。
像做恒温控制,直接一路给DA,客户如果不扩展DA,还有一路PWM,同样的设备不改程序适应不同要求的客户。

网友A:
回复 楼主:
搞半天是自问自答式,怪我没看清主题,只看了上半部分,自作多情了

网友C:
客户要看阀门开度,楼主为什么要用自己控制的量来显示,而不用阀门本体的反馈信号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半天是自问自答式,怪我没看清主题,只看了上半部分,自作多情了
第二图是在试S_IRT的input除了aiw外发现vw可以,pid的out也要vw才对呀,就有了mov
问一下,西门子这款plc有atpid指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户要看阀门开度,楼主为什么要用自己控制的量来显示,而不用阀门本体的反馈信号显示?
简单成本低

网友D:
导致该问题的原因如下:
  AQ作为字存取方式时,其寄存器特性是只写,因此你无法将其放入S_ITR指令的输入引脚。

只要寄存器作为字存取方式下有只读特性,你都可以将其放入引脚。

怎么确定寄存器属性呢?  答案就是帮助!

楼主:
作为AI不能写可以理解,AQ不能读理解不了。西家特色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作为AI不能写可以理解,AQ不能读理解不了。西家特色吧

No,很多欧系厂商都是。

网友E:
这指示控制量并不能代表阀门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作为AI不能写可以理解,AQ不能读理解不了。西家特色吧

No,很多欧系厂商都是。

那就是欧洲人的思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指示控制量并不能代表阀门开度

网友E:
因为你是PID输出,输出值是在随时变化的,在阀门还没有达到该开度时就可能已经变了

网友F:
而且你这只是显示了输出值而已,并不能真实反馈阀门实际的位置。假如阀门出现卡死的情况,那这个显示值就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是PID输出,输出值是在随时变化的,在阀门还没有达到该开度时就可能已经变了
正常控制输出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而且你这只是显示了输出值而已,并不能真实反馈阀门实际的位置。假如阀门出现卡死的情况,那这个显示值就失真了
正常控制输出的变化不是很大(稳定后),阀门卡死,就会触发高(过低)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