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100Ti-B故障

楼主(2022-06-22):
开机故障如图,是什么坏了,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A:
上电等个半小时(KND显示屏长时间不通电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还是老样子就重新插拔一下排线,还是不能解决基本上就是屏坏了。

网友B(2022-09-21):
启动后 ,是否能手动移动轴?能  就是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