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厂-码坯机-经常性报原点错误

楼主(2022-06-22):
如下图,问题是:时有时无,程序问题?不应该,原点接近开关误动作,或者线松动?我现在怀疑是这个毛病,但是无从下手。只要出现原点错误,就会跳到原点归位界面,让你手动归位。

网友A:
那要监控原点信号 是不是时有时无 一般也是开关和线的问题

网友B:
拿出你的电脑,在线监控程序,看这个报警触发的条件,一路倒推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上面的方法先,换掉线和传感器,在确定是不是这个毛病

网友C(2022-08-22):
江西黔特

网友C:
线没有问题吗
在把电源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