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恢复数据难度大吗

楼主(2022-06-23):
电脑使用双硬盘,一固态安装Win10操作系统,一机械硬盘存放资料。
前一天下班正常关机,第二天早上开机不能进入系统。电源硬盘指示灯,系统开机运行界面如下:

商家判断系统崩溃,建议引导盘进入重装系统。引导盘进入后如下:

引导盘进入没有发现机械硬盘

引导系统没有发现机械硬盘,于是没有安装系统,拆掉机械硬盘后开机,系统运行正常,操作正常。
怀疑机械硬盘坏了,更换了一个新硬盘,系统运行正常。
自此,原来机械硬盘坏掉了板上钉钉。

现在考虑的问题是:这个系统无法识别的机械硬盘可以通过维修来恢复数据不?
这样的维修技术含量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机械硬盘里面的资料容量及损伤的程度。另外应该是系统断电操作造成的机械硬盘损伤。

一般科技市场里面都有数据恢复的店铺

店铺会先尝试软件修复机械硬盘,如果不行就会尝试换硬盘里面的磁头,来进行恢复机械硬盘里面的资料。

自己不要再将机械硬盘通电, 通电一次恢复资料难道就会加大,

价格都是私人定的比较随意,我记得1.8T的盘需要800元左右,但不能保证100%恢复,

只能是尝试更换[磁头] 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恢复大部分数据的。

所以这个时候RAID的功能就体现出来了,有条件就使用RAID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3334(这个帖子里面8楼有RAID功能说明)

网友B:
看你描述,修复的可能性应该有。机械硬盘影响系统启动可能是机械硬盘的0磁道有损坏,真正存储数据的部分应该没有问题。专业人士应该可以修复,就不知道性价比对于楼主来说是否合理?

网友C:
不要通电了。切记

数据可以恢复,价格不知道你受得了不

网友D:
机械盘数据可以恢复(至少部分恢复),价格看您怎样平衡;我2004一块IBM盘(以前做的项目及资料存储)挂了,问过一次5K打底,不保证全部挽回,放弃了。

网友E:
之前一个同事经常自己修手机,硬盘也自己修过,可以尝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拆下外挂多次通电尝试读出硬盘,都没成功。早知道就不在通电了!其实电脑公司让我重做系统时我都通断电检查了多次。外挂通电连接,仔细听磁盘会发出很有节奏感的滴答滴答声音,与钟走时的声音几乎一模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百度,大多介绍说硬盘拆解要无尘环境,个人拆解不容易。

网友A:
回复 楼主:
无尘工作环境是指:

省以上级别的 硬盘厂家指定的品牌的硬盘维修厂家,在无尘环境下进行硬盘维修,维修后硬盘可以继续交付用户使用。

市里面的科技市场作数据恢复的店铺 就没有那样的装备,只能是一切为了取出损坏硬盘里面的数据,数据取出后硬盘作废。

你硬盘没有过质保期 送科技市场电脑店铺里面保修,代理商会送到上一级的硬盘厂商里面进行,就是省代理的硬盘维修厂家。

如果硬盘数据损坏需要取出来,科技市场作硬盘恢复数据的店铺,直接都是开盖更换磁头,把数据拷贝出来后 原来硬盘就废了。

如果拿没有过保的硬盘 取恢复数据 如果开盖了  代理商也不会保 因为没有硬盘厂家的同意你找其他人开盖是无法质保的。

如果你感觉数据比硬盘值钱 就无所谓了,保数据第一。 如果是数据不重要,硬盘还没有过保,就保硬盘吧 毕竟硬盘可以换新 虽然不是全新。

网友F:
别试了。找专业修复机构。个人弄不了。无尘环境。2000起步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