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罗克韦尔

楼主(2022-06-23):
变频器维修输出三相电压相差10v左右,电流基本平衡

网友A:
接个电机运行一下,声音均匀,电机不抖问题不大

网友B:
换个指针表也也有差别么,电机整这个的话,相同电流,电压应该也相同的

网友C:
测直流,三相输出分别对直流正负

楼主:
各位铁铁,把电机参数改大之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之前改的2.2kw电机的参数做的自学习,后来随便输入了7.5千瓦电机参数就好了,差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