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3):
各位大师,小弟我有两台西门子6se70装机装柜型变频器,前几年用着还行,这两年有一台的直流电压偏高。进线交流电压600v,直流电压为798伏,另一台为825伏,这种情况下应该调节整流部分的哪个参数?可控硅全控整流,管子带有rc吸收电路。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不是应该先换变压器吗

网友B:
进线交流端哪有这么高的电压啊,还是检查一下电源吧

网友C:
你说说600V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