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信捷XD3的自由通讯问题

楼主(2022-06-23):
优先附上关键的几张图
问题:仪器可以接收到指令,但是PLC接收不到反馈数据

楼主:
数据D0监控都是0

网友A:
通信协议报文格式是什么?发出来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吗? 刚刚监控了SD183 414报错(接收超时) 我尝试延长过接收时间到1000MS 但是还是414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 刚刚监控了SD183 414报错(接收超时) 我尝试延长过接收时间到1000MS 但是还是414报错
你用调试助手发指令给从站,看看有无返回

网友B:
看了一下,你用调试助手是可以收到数据的,这样说明调试助手和仪器没问题。
那么你可以用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给PLC试一下看看PLC能不能收到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串口设置的问题,我只有这样写手动置位复位M1才能获得数据,
但是就是不明白为啥,之前的写法,这样写,SM183也不能手动复位了

网友C(2023-09-04):
这个能发个案列看看吗?我这边有不对。。。。。

网友D:
PLC用COM2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