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3):
设备被设计出来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怎么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设计者的意图呢?当然我不是指设备的外形图、零件图、电路图这些。是指控制动作、逻辑,及设备的相关极限参数这些,纯粹以文字吧,显现不出逻辑性,以流程图吧,篇幅又太大了。
唉,如果有机会让我获得一项超能力,那么肯定是几句话就能把所有事情说清楚的能力。

网友A:
1.流程图
2.设备配置图
3.必要的文字介绍和解释

网友B:
如果有超能力,直接3D软件建模了,用3D软件直接演示或者录个视频,简单明了啊。不过话说回来,该搞设计方案资料还是得搞,这玩意是挣钱必须的资料,就跟签合同做生意一样重要。

网友C:
口述录音,视频讲解。

网友D:
设计方案基于工艺流程,设计成本。设备设计基于现场基础环境,比如安装环境,设备基础等是否具备条件,机械能力怎么选择,机械设计确定了再确定传动方案,以及配套的三电设计。不是一句两句话能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