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系统

楼主(2022-06-23):
镗床,铣床。今天听一位大佬说,直流电机和其调速系统已经淘汰,目前都是交流伺服控制(机床系统),我还没研究明白呢,就淘汰了,更新太快了。

网友A:
实话实说吧,直流驱动系统维护还是比较麻烦的,每年最少一次的电机保养,换碳刷,修磨电机铜头,清洁铜头的碳粉,都是人力完成的,然后是驱动器的保养,坏了基本要自己修,配件难找,毕竟现在很少专门修直流驱动的门店,维修费用也非常高,有更加好用的干嘛不淘汰啊
我用6RA22开始用直流驱动,用到6RA70以后就基本不用了,可以改造的基本都改造更新换代了,使用直流驱动系统,一个字,累

网友B:
6RA70前几年都停产了,现在都6RA80了,虽然交流电机维护方便,但是直流电机启动扭矩大啊,所以在很多地方还是用的直流电机。

网友C:
应该说你研究起步晚了,直流调速的系统历史很久了,后来变频器的出现慢慢的就被淘汰了,毕竟直流电机维护麻烦,能耗相对也高一些。

楼主:
是的。但是有些地方还是用直流调速。启动力矩有时变频还是替代不了。

网友A:
大功率直流系统在钢铁行业还是有用的,启动大扭矩是直流的优点,但直流驱动系统的故障处理相对来说门槛还是不低,就留系统的低速大扭矩现在也是很成熟的,压延机的压延棍动力都用交流好多年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您维护过F-K-D(直流发电机-交磁电机扩大机-直流电动机)直流调速系统,那才叫麻烦。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这个可是古董中的爷爷级别哦

网友E(2023-04-01):
回复 网友B:
空口无凭,蠽,请举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