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22-06-23):
各位老大,近期接手一部明纬SE-1000-24开关电源,以为小意思,谁知两天还没搞好!求电路原理图!!!!3525的管理芯片!拜求!!!

网友A:
说下故障,可以帮分析下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辅助电源正常,主电源芯片3525不起振,8脚低电位,10脚高电位,强制低电位后8脚仍然低电位!!!!!跟线跟的眼花缭乱!!!!求电路图!!!!!

网友A:
百度一下 一大把

网友B:
3525是半桥电源,不熟悉这块IC是比较难修的。上示波器测,看看RC脚起振了没

网友A:
这种分离件 先目测有损坏的没 再用检查下易损件 像二极管 三极管 没有明显短路再上电 测关键点 最后根据关键点来确定损坏的零件

网友C:
11年的老电源可以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锯齿波,就是8脚和10脚的电位应该是互为反向的,但是跟线时发现最终接到同一个三极管C极。单独断开8脚外部线路,10脚强制低电位后起振。看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设计。求图!

网友D:
绘出3525集成电路的外围电路不是很难吧?

绘出外围电路后,1、检查3525集成电路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2、用示波器检测3525集成电路输出的激励波形是否正常?3、检查两只场效应管控制极的波形是否正常?

如果1不正常,检查供电电路(特别是触发启动回路电路);如果2不正常,检查3525集成电路的震荡电路元件和反馈电路以及稳压(光耦)保护电路(必要时更换3525);如果3不正常,检查场效应管电路。

由于没有电路图,加上将近十年没有修开关电源(电视机电源的除外)。以上的是靠猜的,不对请别砸砖。

顺手百度搜索了一下3525的资料,供你参考。

网友E:
把所有小电解电容换掉,试试看!我以前遇到过跟你一样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对芯片独立通电时,强制10脚接地后,有正常的脉冲产生,就是不明白8,10脚为什么接同一个开关管C极,跟线跟的头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对芯片独立通电时,强制10脚接地后,有正常的脉冲产生,就是不明白8,10脚为什么接同一个开关管C极,跟线跟的头痛!!!!
原电路没修过 就不要考虑设计问题 仔细检查哪里损坏的元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对芯片独立通电时,强制10脚接地后,有正常的脉冲产生,就是不明白8,10脚为什么接同一个开关管C极,跟线跟的头痛!!!!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绘出8、10两脚的外围电路后进行分析呢?

这说明你的启动电路和保护电路有问题。不想花功夫绘出电路图,整天跟电路盲目猜有啥用?

可以明确告诉你,你不提供你的外围电路图供大家帮你分析,别人只能猜,无法帮到你。

楼主:
看来只有全面测绘电路原理图了!!

楼主:
谢谢大家,此电源早已经交付,是风扇检测电路问题,此大功率开关电源通电后要检测风扇启动后才工作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