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4):
有台设备,想读模块QJ71PB92V的参数,可以操作吗?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A:
你需要先安装GX Configrator-DP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先安装GX Configrator-DP软件。

安装过了。跟在GX-WORK2中智能模块参数界面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先安装GX Configrator-DP软件。

安装过了。跟在GX-WORK2中智能模块参数界面差不多

1、确保你的GX Configrator-DP软件版本不低于V7.08J
2、确保你的GX Works2软件不低于V1.95Z,当使用GX Configrator-DP软件大于等于V7.10L时,需要对应的GX Works2版本不低于V1.501。

符合上述条件后,你可以在GX Works2软件中找到该模块。

读取模块参数和读取其他模块参数没有很大的区别,请参照GX Configrator-DP软件的相关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先安装GX Configrator-DP软件。

安装过了。跟在GX-WORK2中智能模块参数界面差不多

1、确保你的GX Configrator-DP软件版本不低于V7.08J
2、确保你的GX Works2软件不低于V1.95Z,当使用GX Configrator-DP软件大于等于V7.10L时,需要对应的GX Works2版本不低于V1.501。

符合上述条件后,你可以在GX Works2软件中找到该模块。

读取模块参数和读取其他模块参数没有很大的区别,请参照GX Configrator-DP软件的相关章节。

谢谢C版,我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