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问题

楼主(2022-06-24):
各位大佬,用信捷触摸屏怎样做IO监控表。

网友A:
信捷触摸屏里面找到对应的PLC,然后标注好对应的X Y点

网友B:
这个其实就是做指示灯,指示灯的对象内容里面选PLC的输入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像三菱那样做,批量的调用plc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