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4):
求各款触摸屏制作IO监控表的方法。

网友A:
想不劳而获

网友B:
普通的没啥好做的。

见过用间接寻址搞的,一页就监控所有。很强很大。

网友C:
还要各款,我的天

网友D:
有快速方法,but

网友E:
最快的办法 复制与粘贴!

网友F:
放一堆指示灯,地址填输入输出点不就行了?

超级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捷的怎么弄,能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