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4):
新手想做一个欧姆龙时钟控制产量清零的程序,每天6.30和18.30清零 然后数据位移存储 求大神帮忙 写下

网友A:
比较就行。

、很简单。

自己写

网友B:
当然可以,完全没有难度。
想问一下
你的预算是多少?

网友A:
下雨没事,来分享下楼主的要求。
新手想做一个欧姆龙时钟控制产量清零的程序,每天6.30和18.30清零 然后数据位移存储 求大神帮忙 写下

首先,需要时钟变量,

手册A351~A353是PLC时钟寄存器

我喜欢变换出来,单独存放

楼主的需求是小时+分钟
A352的低八位+A351的高八位。

就把A352低八位传送到D0 就是小时,传送过来是 16进制的,我还是喜欢10进制的,然后在转换下,16-10进制

D2 是H,D3是分钟,这里是10进制。

网友A:
接上楼,

监视改成10进制

D2 &9,D3 &51 =9:51 我喜欢变成十进制。

每天6.30和18.30清零 然后数据位移存储 求大神帮忙 写下

你要存多久?

假设你要存1个月30天,那么就是30*2(早晚)=60个字

~~~~~~~~~~~~~~~
数据位移存储,这个有现成的,但是我还是不太想用。。。

我喜欢用变址搞定。

~~~~~~~~~~~~~~~~~~~~~~欧姆龙的便是@很方便(自带的MOVR用起来麻烦)。。。。个人喜好。

来,我们看看@变址的意义

mov &666 @d300 如果D300=&256,那么就是:mov &666 d256.

网友A:
每天6.30和18.30清零 然后数据位移存储 求大神帮忙

接上楼,1个月60个字,我们定义D100~D159 就是存储的区域,1日6.30 存D100,18:30 存D101,2日6:30存D102

发现问题木有啊,我还需要日这个变量啊,葫芦画瓢,转换出来。

得到了日,小时 分钟。

日+小时计算偏移量

怎么算呢,基数的D100,加一天数据+2 ,1号是D100+D101 2号是D102+D103,3号是D104+D105

偏移量:=(日-&1)*2+&100;

好了,今天是26日

之前区日好像错了,下图OK

网友A:
每天6.30和18.30清零 然后数据位移存储 求大神帮忙

剩下还不简单了?

OK。

网友C:
时钟本身是BCD
第一个MOVD A352 #0210 D0
第二个MOVD A351 #0012 D0
比较指令用= D0 D100
D100 根据需要给BCD数值(要符合24h时钟规则)

你做的有点兜圈子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额,个人喜好。

自己做的功能块也是这样分离的,混在一起,不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