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5):
应为是第一次修施耐德变频器,第一次见这样的电路,不知这个互感器是如何作用,又不像母线峰值电流检测。

像这样结构的驱动板,如何好串灯测试,开关电源取自电容板的中点。
一体化模块。只能想办法做个什么测试架工装。

网友A:
确认图画的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错,后面的igbt没画了,难道这个互感器,真是为了一路直流电流,然后乘以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错,后面的igbt没画了,难道这个互感器,真是为了一路直流电流,然后乘以3
关键是,问题是,疑惑是,糊涂的是。。。。直流回路,还穿个电容。。。百撕不得其姐。

楼主:
哪个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确认测量,画了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确认测量,画了这个
对么,这个差不多。
霍尔直流母线电流测量。

网友B:
检测主回路谐波判断是否缺相或者滤波电容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电容,
互感器穿了一个电容,交不交,直不直。。。

楼主:
最后这个图还是不对,应该不是直流母线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主回路谐波判断是否缺相或者滤波电容不好
8楼这个哥们能不能细说下,不明白如何检测缺相货电容

网友B:
缺相或者滤波电容不好,波纹电流大,次级感应的交流信号检测即可

网友C:
这么小的线圈,怎么可能,能通过十几安培的电流,到IGBT 因该还没有理清原理图!

网友D:
参考一下,焊机逆变板主回路串接这个电流互感器,作为峰值电流检测,下接四个整流二极管,当主回路压降大于7Ⅴ时,控制板即过流保护

网友B:
主回路就1匝???

网友B:
西门子 国产众辰  丹佛斯变频器都有类似检测直流母线电流,只不过他们是过流保护,用电阻检测电流
许多变频器有检测电源波纹判定电容是否更换或者电源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