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老师,有空出一个帖子说说变频器充电系数检测

楼主(2022-06-25):
施耐德这个电路,一直分析不清楚,不知道作用,又不甘心,特厚着脸皮,来请教咸老师

网友A:
给咸老师添乱。。。还是出难题?
咸老师快来!

网友B:
既然点将了,看到后就得出来说两句了。
就另一贴中看出,此图画得不对,传感器应该是串接入直流供电回路中。
若直流母线中流过稳定直流,就采集不到什么信号。
运行中有电流的波动成分、峰值成分,才会采集出来。
采样的信号是:峰值电流分量,用于过载/短路报警?由每个周期的波动次数,判断是否输出缺相?
感觉对于峰值电流的检测,用于短路报警,比较靠谱。
回答得不一定准确,咸老师有时候,也要猜一下的啊。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C: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楼主:
谢谢咸老师的回答,需要消化下。不过确实不是直接串在总直流回路上的,有机会可以看看施耐德atv310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