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时钟比较问题

楼主(2022-06-25):
问下老师,哪里不对,21点的比较不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下老师,哪里不对,21点的比较不执行
您比较的不是21点,而是21秒,0分21秒。
在DT指令中,参数S2~S2+2中的数据结构如下:
因此,当您首地址指定D101时,此时的21并不是21点,而是21秒。
如果仅仅比较21点,那么程序如下: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