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完变频器,感觉输出不平衡。求教

楼主(2022-06-26):
还是这台施耐德,修完上电,测量了感觉不太平衡,仔细测量发现u对母线正 有500多v 其他相都是一半。
那应该是u相还有问题 测量gs波形确实是u相有所不同。可是我不知到底是驱动部分还没有修好还是模块不良问题。
我之前没上模块测试波形好像是一样的啊,有点怀疑了。
光耦输出脚,挑开单独ce输出脚波形正常的
所以有没有大佬能指出是模块还是驱

网友A:
u下桥没有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电压,怎么奇怪是上桥u相输出负压20v不对 其他vw两相都是负10v
下桥都是16v负压。奇怪。而且不上模块各驱动波形都正常

楼主:
u相上桥,稳压管稳压值不对了,换了个,负压-10v了

网友B:
我也就提个意见,拍示波器,请正面拍,标注好参考地,幅度和时间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