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6):
和第三方设备通讯,

普通的:
RS232 无协议,
RS485 MODBUS-RTU
西门子的DP?
CanOpen?
欧姆龙的fins,

以太网
通用的:modbus-tcp
tcp
以及Ecat,Eip
西门子的PN,
欧姆龙的fins tcp

就我们常用的,RS232无协议,RS485 modbus-rtu,以及modbus-tcp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测试过,哪种通讯协议速度最快。(应该modbus-RTU最慢)

网友A:
对于玩PLC的人来说,这个不需要考虑,只要两端的参数设置一致就可以了,都是底层自动完成的工作,除非你是操作底层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玩PLC的人来说,这个不需要考虑,只要两端的参数设置一致就可以了,都是底层自动完成的工作,除非你是操作底层协议。

呵呵,楼主说的是通讯延迟问题,这个不管是玩PLC还是单片机都是必须要考虑的,尤其是从站数量多的。

网友C:
个人感觉通讯延迟跟硬件也有很大关系。做过触摸屏modbus-RTU和3台变频器通讯距离5米左右采用屏蔽双绞线响应速度不理想。后来一设备改造也是触摸屏和7台变频器modbus-RTU通讯,距离有350米采用光端机RTU转光纤然后光纤转RTU那感觉,如丝一般顺滑。

网友D:
所列需要考虑。。

如果使用人PLC自带程序不用考虑。

网友E:
感觉EtherCAT快

网友F:
抛开PLC本身的程序执行延时来说,总线一般都快于同样物理层的,对于485和232之类的串口,可以根据波特率计算出来大概的时间,比如8bit在9600波特率之下的传输时间为0.8ms,那一般也就10来个字节算出来不过8ms,其实更多时候是本身设备反应比较慢导致延时增加,见过最离谱的仪表仪表本身延时达到几百ms的。而基于485总线的延时一般来说由于普通485,一方面是优化了帧结构使得有效数据在数据包中占比增加,另一方面比如cclink采用了hdlc提高了效率。以太网相对于串口来说传输速率大大提高,但是由于普通以太网的数据包中有大量对于通讯来说无效的数据,所以效率未必高,再加上交换机本身的存储转发机制,延时并不固定,网络通畅时延时其实并不大,测试过5U差不多也在几ms的样子。基于以太网的总线大致可以分为3类,基于TCP/IP,抛弃TCP/IP,还有采用专用硬件的,效率逐渐升高,关键在于抖动比较小。再加上通讯本身是基于扫描的机制还是中断机制,延时更不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