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

楼主(2022-06-26):
生产线上的一台设备一台伺服移栽常跑位,已确定机构无问题,应该是干扰问题,伺服是松下伺服电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排除这种问题?

网友A:
那么你认为的干扰源是哪个啊,处理干扰问题,关键在源头处理啊

网友B:
看看是怎么控制伺服的,通讯,还是脉冲,常用的方法,用的线是不是屏蔽电缆,屏蔽是否接地,电缆线可以加个磁环试试。

网友C:
确认伺服收到指令脉冲是不是跟PLC发送的一致

网友D:
如果认为是干扰,那就是控制电路没有做好。处理起来就一个字:难。
我有一台机,10个步进电机+22kw变频器+4个开关电源+2个环形变压器+1台普通1.5kw电机。运行后显示的波形为一条直线。

网友E:
说不定把单脉冲改成又脉冲就好了。。我以前就遇到这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50脚接地了 ,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监控伺服的软件上的脉冲数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