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7):
一个M点触发了,FB块里面怎么都不得电,我就把那个M换了,比如说M100换成M101,就可以了。你可能说双线圈之类的,但其实我把M101换回去M100他还是可以的。还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把PLC里面的程序删除清空,重新写入也可以了。

从新创建一个就行 就是原程序怎么改都不行。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原程序是设备自带程序?还是其他
出问题是FB?FB是系统自带还是你编的,或设备开发者编的?
都不说清楚就让FX5U背锅

网友B:
有些东西很难说清,可能是你使用M不正当或者其他原因M被占用也说不定,一上来就说是人家的BUG,这未免太武断了,之前我也有怀疑过一款PLC不稳定,谁曾想是机械结构不行而导致!长者说:too young,too simple!说的不正是我们年轻一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应该说是奇怪现象,我改改。

网友C:
M100继电器可是是自保持型,原有的M100一旦锁定,即使已经断电,仍然将自锁,这也应对了程序全部清空后,可以正常运行,所以通常在新程序写入时,必须对PLC进行格式化。

网友D:
可能是个不正经的M100

网友E:
见怪不怪了,这种情况我见多了,特别是数据寄存器,用这个就是不行,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F:
我遇到过一个M位恒为1,清空程序,下载程序,程序逻辑M输出线圈前面不导通,结果M位还是1。

网友G:
我遇到过FB输出有数值,但是外部连接的寄存器就是赋不进值,换一个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H(2022-08-10):
引用 楼主:
一个M点触发了,FB块里面怎么都不得电,我就把那个M换了,比如说M100换成M101,就可以了。你可能说双线圈之类的,但其实我把M101换回去M100他还是可以的。还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把PLC里面的程序删除清空,重新写入也可以了。

从新创建一个就行 就是原程序怎么改都不行。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简单的程序 SM402 DMOV K200 D500,但是D500就是没有数据!!只有清空FX5U 一次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