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300W功率的机器,长期开着,夏天电源线很烫,换一条电源线能不能解决?

楼主(2022-06-27):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电源线配小了,换一条粗一点的是可以的

网友B:
2500w,0.75-1.5mm2线 感觉小了

网友C:
线细了,有说明线路长度,3-5米要1.5的线。

网友D:
1.3KW单相负载,至少要1.5以上的线径才安全

网友E:
1.3kw。6A多电流。

网友F:
人才啊,最大功率2.5千瓦,220供电的,电流都11安了,竟然配套0.75的线,离谱

网友G(2022-12-02):
我猜,夏天不开也很烫。车间一般不凉快吧。1.3用1.5的就算单相也够了啊

网友H:
换条粗点电源线,电源线肯定发热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