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7):
想用昆仑通态的屏,三菱的plc以及施耐德的变频器,在屏幕上修改变频器的频率,不知道程序咋写,哪个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变频器频率修改通道保密吗?

网友B:
三菱plc的具体型号是?

网友C:
通讯控制?模拟量控制?

网友D:
用485可以,还可以通过模拟量,任君选择

楼主:
plc是fx3u,就想通过触摸屏来修改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是fx3u,就想通过触摸屏来修改变频器的频率,

个人觉得最简单的做法是PLC加一个FX2N-2DA模块,3U里面有个专用指令WR3A,程序就一行搞定

LD M8000  WR3A K0 K21 D200

把2DA模块第一个通道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改变频率就是改变D200的数据。

最后把D200做到触摸屏上就可以了。

网友E:
最简单是屏和变频器走485通讯,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简单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F(2022-08-01):
可以通过模拟量和RS485,任君选择

网友G(2022-12-17):
用通信控制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