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六个双电控气缸的自动程序怎么写?

楼主(2022-06-27):
三菱FX3GA控制六个双电控气缸的手动程序我写好了,但是自动程序怎么写 有师傅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A:
你的工艺要求呢?6个气缸有先后动作顺序的,先把动作流程写出来。

网友B:
还没解决呀?
手动程序写好了,把手动的按键按照控制流程换成自动的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作流程是:双手启动---感应有料--推料气缸缩回--固定气缸伸出--卡簧1气缸伸出--卡簧2气缸伸出--卡簧2气缸缩回--卡簧1气缸缩回--固定气缸缩回--推料气缸伸出--接料气缸伸出--下料气缸伸出--下料气缸缩回--接料气缸缩回。流程结束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

网友C:
有那种触摸设置动作的PLC,不用编程直接设置动作就可以

网友C:
邮箱1311013177@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流程是:双手启动---感应有料--推料气缸缩回--固定气缸伸出--卡簧1气缸伸出--卡簧2气缸伸出--卡簧2气缸缩回--卡簧1气缸缩回--固定气缸缩回--推料气缸伸出--接料气缸伸出--下料气缸伸出--下料气缸缩回--接料气缸缩回。流程结束
你的气缸有没有加位置开关反馈的,我的做法是用置位复位指令来做,条件满足了就置位或者复位
另外手动与自动的输出线圈要用M点,最后并联输出Y点。

网友D:
这种单流程的步进顺控, 可以自己做旗标,使用用寄存器当前值做条件判断,很好做的。以下作为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我学习学习,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熟悉的信捷GROUP 与 GROUPE

网友E:
我通常是这样写的,手动状态时可通过屏上调试气缸动作。自动状态时,由程序SET RST 来写。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
,但是我这个气缸是双电控的,不能用ALT

网友F:
回复 楼主:
手动能写好,自动就不难;在手动的基础上加上自动执行条件、联锁、保护、自动报警判别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