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7):
看说明书上说,将P52设为8,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说明书上也没有具体说,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是A700/F700/D700?

网友B:
就是52改成8啊,说明书翻译成变流器输出电压

楼主:
A700或F700

网友A:
如果看不懂,可以去抖音搜 三菱A700变频器参数设置  。

楼主:
设置好P52为8后,怎么检查母线电压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到 8 都没有闪烁,应该是没有设定成功,你再回去看看P52是不是8,要按久一点,直到闪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