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7):
管子已经拆除,测量给管子上桥电压不正常,18伏,偏高,正常应该7伏,下桥静态电压13伏也高,换了18伏稳压二极管,701光耦,还是高,701供电24伏正常,查不出问题了,修理一个月了,701换了10个,就是电压不正常701的5脚波形也有,上了Igbt启动不能输出频率和电压

网友A:
电压不正常,把相关的电容换一下试试。

楼主:
不知道哦,没办法了

网友B:
估计是稳压管换错。如图所示,电阻在上边的,用8V稳压二极管;电阻在下的,换用15V左右稳压二极管。
可能是误将15V稳压二极管换为8V的,故负压变为13V或15V了。

楼主:
稳压二极管换的18伏,701  46脚供电24伏,稳压管电压18伏,上下桥都高,正常应该是7到8伏

网友C:
电压不正常应该查电源,你换701做什么?

楼主:
已经解决,是稳压管18伏要用7.5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