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的485通讯使用

楼主(2022-06-27):
想请问一下大家,fx5u使用485通讯时,有几个不同的电气件都需要与其485通讯:威纶通触摸屏485,有温控表485,有另外一个三菱进行N:N通讯。这三个通讯只需要5u内置485模块够不够,还是分别增加其他485模块进行与这三个通讯!

网友A:
威纶通触摸屏的一个口连FX5U自带的通讯口,另一个口连温控器。

另外一个三菱进行N:N通讯,另一个如果也是5U那就走以太网,否则就加一块485BD板

楼主:
N:N我知道单独一个单独一个485模块,但是触摸屏和温控表使用同一个模块,这个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N:N我知道单独一个单独一个485模块,但是触摸屏和温控表使用同一个模块,这个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N:N我知道单独一个单独一个485模块,但是触摸屏和温控表使用同一个模块,这个应该怎么操作?

你的触摸屏具体型号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威纶通 TK6071I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威纶通 TK6071IP

TK6071IP有两个通讯口,一个232,一个485,232口加一个232转485模块接PLC,485口直接接温控器。

网友B:
就这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