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7):
主要是自动化设备,我本以为接地就是接到大地,接地电阻尽量小就完事了。
做过几台自动化设备,变频器伺服什么的一起用。看见别人把伺服信号的屏蔽线接到了开关电源的0V,另一端是接驱动器外壳的,而外壳是接地的。相当于是把开关电源的0V接地了.我不是很认同这种接法我怕漏电损坏直流供电的器件。
后来我遇到小作坊没有地线的。干扰没法排除,我同样把屏蔽线的一端接到了开关电源和0V,没有干扰了。
那位高手帮我解答一下什么原因?接地有几种什么情况用什么接地。

网友A:
接地问题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建议先看看以下资料:

以下规范对屏蔽接地规定的更具体

网友B(2023-01-11):
接地还是要正规些的,不然各种干扰没法排除。

楼主(2024-06-20):
回复 网友A:
从图上来看所有的都接到大地哦。其中工作接地提到了接0V。但这个0V跟大地接了吗?没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