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27):
各位大佬,小弟新人,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要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一个550W的三相电机,但是考虑到设备试验场所没有三相电,所以打算使用台达VFD007M21A型号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查询到网上说这种情况,电机要用三角形接法,请问这样是否可行?还有什么需要注意?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电机三角形接法 直接用

网友B:
电机要用三角形接法,请问这样是否可行?

可以,一般的小电机接成星型用380的电压,成三角型用220的电压,只要你的电机能改接法就行。

网友C:
有部分的单相电源的变频器是可以升压的,电机不用改接成三角型

网友D:
我也是只听说可以,没实践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E:
如果三相电机是380V星接,可以改成三相220V角接。买一只普通单相与电机同功率或稍大的220V单相变频器使用,如果380V电机不能改变接法,据说现在有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380V变频器可以试试。

网友F:
我公司有些小电机都是用220V单相输入380V三相输出的变频器的。

网友G:
可以,电机低频运行较多的话还需注意电机散热。

网友H:
变频器输出都是三相的吧,有输出单相的吗?

只需要考虑电压就行了。

网友I:
看电机铭牌,一般都有两种接法和其对应的电压,单相进线要粗一点

网友J:
负载轻随便搞,星接角接都行,负载重就角接,2种接法以前都玩过